大神们救救我

楼主(2019-11-27):
手头有几张插电就短路的板,版号DAOFF 4MB6E1 REV.E ,是日产机,NEC-LS150HS1TB三代平台的机器,接线口有19V电,其他的只有1.89V,161的芯片很烫。

网友:
后面短路了才会引起161发烫,可以先用烧机法接到随便的供电的19V电容上,烧一下哪里发烫

网友:
161的芯片很烫,你这也太小白了,拿给专业的人搞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是时候展示烧鸡大法了啊

网友:
这明显是主板有短路了啊,还是拿给专业人士修吧,不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精密电阻发烫一般短路比较厉害,应该是电容短路,烧后级扣电容应该可以秒

网友:
B级短路 慢慢查吧

网友:
还是很喜欢修短路的板子的,哈哈哈。。。。。。。。。。。。。。

网友:
放大镜观察电容,表面破损的取下问题解决!一般在35v电感旁边!

网友:
哪里热 换哪里,短路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现在的客户牛逼呀。。。没有那个技术  就别折腾

网友:
您是修笔记本的?确定161是芯片?这什么时候改的,我还真不懂,向您请教?

网友:
再说了就这贴子你们点赞是个什么意思,越来越不懂

网友:
你这要不多看些基础知识在修主板吧!否则你连公共点,都找不到。

网友:
有几张估计你是做维修的,只是不熟悉维修 送给我吧 我帮修好 哈哈哈

网友:
我是路过的,看一下,随便学习一下。

网友:
到迅维学习一下   可以秒杀这个故障

网友:
别自己把它搞坏了,弄的没法修就完了

网友: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烧鸡

网友:
估计连公共点都找不到

网友:
后继短路 导致保护隔离发烫 烧鸡大法 伺候

网友:
后继短路的话 那里烫是正常的

网友(2020-02-04):
电路中有大电流短路的地方(你自己找图纸对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