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INI1平板 奇葩充电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9-11-27):
MINI1平板 奇葩充电问题
机器来时主板加表大电流,主电源发热,更换后可以正常开机
之后奇葩的问题来了
1,开机充电有充电标志,但两三分钟后充电标志还有。但是没有电流了。也就是不充电了
2,关机充电正常,不会出现充一会就不充电的情况

尝试,换过三个电源。可以确认不是电源问题,换过两个U2一个全新。一个同款平板U2拆机件。

充电问题还是一样。

求高手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A:
电池检测脚啊,连爱思有没有电池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脚啊,连爱思有没有电池信息

有的。爱思电池信息有。正常。。检测角阻值正常。。我和一个ID板对比过。。

网友B:
电池 尾插排线

网友:
继续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 尾插排线

尾插换了。电池换了。

网友:
前后 换了四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