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主板,通电断电后不通电。

楼主(2019-11-27):
技嘉z87主板,不开机通电断电,测量基本电压,开关3.3,代机3/5v都有,测量发现内存旁边电源接口上面三极管缺5v电压,以为是电压问题。直接飞线5v,但飞线过去之后5v电压被拉低,电压0.06v,以为是短路,测量无短路。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优先检查12v小4口有没有短路,各个供电管有没有短路,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检查12v小4口有没有短路,各个供电管有没有短路,阻值是否正常

测试过12vcpu接口和4个管子,测的没短路,南桥下方电阻测的短路,拆下来还是短路。

网友A:
电阻不可能短路,只有电容场效应管,集成ic等才会短路

网友:
电压表条0.8 到1v左右,电流调2a左右烧,看看哪里短路,烧机大法

网友:
测的内存旁边三极管缺5v电压,下方南桥电容短路,拆除还是短路,表笔互换测的一边有,一边没有。本人新手小白求大神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
发现背面线开,请问这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可能短路,只有电容场效应管,集成ic等才会短路

不要说得那么绝对,我修过好多接地100K电阻变几K的

网友:
主板很快就要报废了,还是直接拿到电脑店去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