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没有右键新建

楼主(2019-11-27):
各位同仁: 大家好!电脑win8.1系统出现右键没有新建,在网上搜索解决方法也没用,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八成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吧 W7 W10都行 W8不好用

网友:
将下面这段代码保存为BAT文件,执行试下看看看。
regsvr32 /u /s igfxpph.dll  reg delete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 /f  reg add HKEY_CLASSES_ROOT\Directory\Background\shellex\ContextMenuHandlers\new /ve /d {D969A300-E7FF-11d0-A93B-00A0C90F2719}

网友(2020-01-23):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