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的按键线断了,怎么拆下开关焊开关线

楼主(2019-11-27):
遇到一个一体机的开关线掉了,怎么焊上去,求指教?不知这个开关如何拆下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暴力把它往里摁!然后再用剪子什么的工具把它转过了,转到可以开到开关线就飞线直接在外面安个开关。当然,首先要客户同意改开关。毕竟这屌东西拆机是个体力活,我真的不想干

网友:
慢工细活,用刻刀刮,刮出接线点用表笔确认后会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钻孔,自己改个开关吧

网友:
直接改一个开关了断吧,简单,快捷,实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