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B85-D3V主板不触发,CLEAR_CMOS插针和开机针均为3.3V左右,但PCI-A14无电压

楼主(2019-11-27):
如题,据机主说是正常使用,突然掉电,再无法开机,摸主板无发热元件,感觉像是3.3V_DUAL或是SB的问题,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
PCI-A14无电压,,,就从这里开始查

网友:
待机3.3是由待机5V(电源紫线)经过1117或者稳压器转换而来 一般在网卡声卡旁边,如果是稳压器可以拆掉他换一个固定输出的3.3V的1117 ,1117有一个脚要接地.A14短路先拆网卡在拆南桥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经查PCI-A14是由3.3VDUAL而来,而它受5V_DUAL控制,将控制管P2003的S-D短接,将5VSB直接接入5VDUAL,触发可以上电,但是无复位.测量CPU,内存,SB的供电基本正常.附上该板图纸,麻烦大家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你只短接了P2003,但其它还缺5VAUX_SW信号呢,接着向前查这个信号

网友:
你这个板去掉Q67试下

网友:
强行把电压拉上去,是不可以的。SB还没有得到这个触发条件,

网友:
這片的 3VSB阻值約55~68之間,如果接地的話再量橋B85的1.05V阻值大約100,如果也太低
B85橋短路了.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