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再修一例华硕H81M-CT 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19-11-27):
本人职业不是做修理的,但是家里是维修电器的,除了电脑手机其他的都修。
平时休息时候自己看书学修的主板和手机,希望填补家里的技术空白,这次这块板子算是第一次修好,把思路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进入正题
这块板子故障就是开机后提示检测到USB不正常,主板保护,15秒后自动关机。
这张图是从网上找来的,大概就是显示这种文字。

主板型号是:H81M-CT
这个是清华同方的定制主板,还好网上资料很多。

方案一刷BIOS
华硕官网竟然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还好网上资料挺多的,一下就找到了。
刷完之后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以为好了,结果关机或者重启后依旧报错。

方案二自己理了理思路:
第一步百度搜索网上参考了一下各位大神分享的信息,关于检测USB这块主要是一下几点:
      A.过472电阻转成5V进南桥检测
      B.或者过822电阻3.3V进南桥检测
      C.点位图上USB信号名字一般是S_USB_OC#之类的
      D.这类电阻一般放置在南桥周围
第二步观察了一下主板,这个板子挺神奇,南桥周围都是822电阻,没有用472的。
打开点位图搜索_OC# 有五个结果
S_USB-OC#1112
S_USB-OC#34
S_USB-OC#56
S_USB-OC#910
S_USB3-OC#12

第三步检查进入南桥信号线电压正不正常,一开始怀疑是USB3这条3.0线路问题,因为USB3.0供电电流电流比较大嘛。

这里先说一下这块主板的USB工作原理,这是我看点位图自己理解的,如果不对的话请大佬指点,3.3V电压先过排阻进南桥检测,供电正常后向元件U1,U2供电,3.3V过U1,U2把电压提到5V,然后向USB设备供电。

3.3V过排阻SRN23后,在第六脚产生信号S_USB3_OC#12,分别向南桥和U1,U2发送信号。打表测第六脚电压3.3V。排除这条线路。

第四步USB3.0 用了一组元件U1,U2供电。其他的USB2.0每组只用了一个元件供电分别是U3,U4,U5,U6。
原理跟USB3.0一样。

3.3V过排阻SRN22后分别从8脚2脚 4脚6脚向U3,U4,U5,U6发送信号,对,不是按顺序的。打表测电压,其他三个脚都是3.3V只有2脚S_USB-OC#56是0.37V。

哈哈网上都说822电阻经常坏,你这个只坏一部分,待老子短接2,4脚看你好不好。
结果2,4脚电压都被拉低到0.37V。

瞬间就自闭了,去楼梯口点了跟烟,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看网上其他人修主板,说一块板才挣30块。哎自己这么学下去,学会了也养不起家,想想是不是应该放弃。还是修手机挣钱吧。

回去冷静想了想,是不是电阻阻值变小了?直接拆掉SRN22,上电量主板2468脚电压,发现2脚0V,468脚1.3V。嗯,这块板子感觉就要修好了,检查2脚相连的U4,把SRN22补回去,把U4拆掉。上电电压恢复3.3。开机正常启动,没有再USB保护,15秒关机。

这个U4太小了,也看不清是什么型号的元件,懒得补了,这样子USB2.0后面有一对接口就用不了了。但是主板可以正常启动了。

补充内容 (2020-5-5 15:06):
感觉这个故障是这块主板的通病了。5月5号又修了一块这个板子,一模一样,拆掉解决。算起来是第三块这样子的了。

网友:
新人技术很厉害哦

网友:
画重点:
还是修手机挣钱吧!

网友:
修手机的都在卖配件。维修哪里都不好搞,好多同行都转业了。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华硕的通病了。开机就报USB错。大部分都是USB线路上的电阻虚焊。电阻两头加个焊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测试下那个排阻是不是变值了还是虚汗了,更换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666学习学习,华硕垃圾 过流就过流非要关机

网友:
做维修这行不容易,加分支持一下,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学习了,这都是新人

网友:
什么都有  肯定能修好

网友:
USB供电管坏了导致  修的不错

网友:
修手机的都能修主板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短接对应的脚就可以恢复使用,没电路图不敢短接,怕烧了、

网友:
線路基礎概念很清楚,學習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

网友(2020-05-09):
通病了 都是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