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a59s进水维修

楼主(2019-11-27):
背光芯片附近进水导致不开机!清理后还是不开机!打附近阻值短路!拆电容!问题解决!开机屏幕亮了一下就黑屏!打值正常!怎么办呢!测条件!发现背光芯片供电有问题!电感一端有电压一端无!干掉短接!开机大短!背光芯片烫手!更换新的!问题完美解决!收钱!

网友:
这个电感还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
不是图片那个大电感!是保险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