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78LMZ-Q3 bios

楼主(2019-11-27):
磐正A78LMZ-Q3  REV1.1
开机不跑码,刷完bios ok
bios来源:磐正官网

土豪金341直接刷

BIOS 下挂附件

网友A(2020-11-24):
请教师傅,这个BIOS文件是.1PS的,怎么用土豪金341刷进去啊?有没有这个BIOS的.BIN文件?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师傅,这个BIOS文件是.1PS的,怎么用土豪金341刷进去啊?有没有这个BIOS的.BIN文件?求助

一看就是白脖。
不用管它啥后缀,直接往里面刷。
选文件时,选所有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