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ideaCentre B350一体机 不加电

楼主(2019-11-27):
联想 ideaCentre B350一体机 不加电 换了个电源还是不开机  线全部拔掉  还是不开机

网友:
先查转换电压吧+3vsb ec和南桥的条件

网友:
板上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确定电源过了保护,再查待机3V,按时序来修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各种电压和信号

网友:
测试的哪里说下啊?楼主想干嘛的?

网友:
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那你说说怎么才能开机

网友:
先这样再那样就好了

网友:
这是打算不修 期待它能自己好了??

网友:
CPU工作了没?

网友:
你这属于盲修啊也得先量下按键上有没有电压把

网友:
这个不是有通病嘛,论坛里找下

网友:
一体机很多不加电的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刷了BIOS好的 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