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白屏,求解

楼主(2019-11-27):
联想小新15   偶尔会白屏重启一下就能好,不过有时候需要重启好几次才能好。

网友:
看有没有图纸吧,查一下屏接口的供电还有信号

网友A:
他不是纯白 下面有开始栏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纯白 下面有开始栏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正打算做边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设置成没图标了,应该可以设置下,百度有教程

网友:
这个应当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查查硬盘,做个系统

网友:
左下不是有字吗?做系统试试

网友:
屏幕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跟换一个屏幕试试

网友:
换个毛线屏, 明显是软件问题。哪有屏坏白屏下面还带字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