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改mac地址求助

楼主(2019-11-27):
附件为编程器固件。主板型号为华硕310m-f r2.0.要用的可以下载使用。原板备份出来的。
最近网游封mac地址严重。一个客户一批挂机被封了。所以研究改华硕mac地址。根据论坛里的高手方法。图片显示的位置。更改只能更改图4红圈里的数值。无法更改物理mac。求哪位大神指导下。不胜感激!!!

网友:
原来是被服务记录mac了啊,还没搞定呢?

网友A:
请参照此教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6999-1-1.html(主板集成网卡MAC地址更改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此教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26999-1-1.html(主板集成网卡MAC地址更改方法)

我明天再试试。感觉不行。dos下这种命令基本已失效。DMI之类,上次就试过了。没用。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B:
我来分享下我的经验吧。以前帮人修了机子。说MAC地址绑定云云巴拉巴拉的,我就用这种方法搞定了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225544666a7c2851648f48d.html
这个魔方可以找到他的小插件直接改,装完系统之后改了一直有效,重新安装系统需要再次更改。
再给你一个工具吧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05525.htm
这些工具都是修改系统的,貌似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反正能干活就行,你就将就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下我的经验吧。以前帮人修了机子。说MAC地址绑定云云巴拉巴拉的,我就用这种方法搞定了https://jin ...

软修改。这个办法起始蛮好的。
华硕硬改MAC确实很困难。
老板子敲命令还行。现在这板子,估计华硕早就禁止了。
可以打华硕售后电话,先问问有没有啥办法。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直接插个PCI网卡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直接插个PCI网卡不行吗?

其实插个便宜的螃蟹,网卡id随便换  多好  一劳永逸

网友F:
用编程器bios读出来然后搜索原来的MAC地址进行更改应该可以吧,之前试过台式机的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来分享下我的经验吧。以前帮人修了机子。说MAC地址绑定云云巴拉巴拉的,我就用这种方法搞定了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9225544666a7c2851648f48d.html
这个魔方可以找到他的小插件直接改,装完系统之后改了一直有效,重新安装系统需要再次更改。
再给你一个工具吧https://www.onlinedown.net/soft/105525.htm
这些工具都是修改系统的,貌似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反正能干活就行,你就将就一下。

我需要更改的是硬件mac,不是系统里改改欺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修改。这个办法起始蛮好的。
华硕硬改MAC确实很困难。
老板子敲命令还行。现在这板子,估计华硕早就禁止了。
可以打华硕售后电话,先问问有没有啥办法。

只想说,我板子发上去走售后,故障就是mac地址游戏不能进。拿回来还是原来的地址,这种问题售后根本不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插个便宜的螃蟹,网卡id随便换  多好  一劳永逸

你们知道一个网卡用了一段时间后,经常要插拔下,很累知道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编程器bios读出来然后搜索原来的MAC地址进行更改应该可以吧,之前试过台式机的可以

搜不到。不明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知道一个网卡用了一段时间后,经常要插拔下,很累知道不?

找个黑产高手写个外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需要更改的是硬件mac,不是系统里改改欺骗下

试了看看行不行再说撒。一根筋啊你。

网友:
用编程器找到MAC地址,直接修改

网友:
还是换网卡吧.花点钱解决

网友:
经过几天的折腾,然后发现两块主板互换bios芯片,网卡地址依然不变,那么久代表,地址不存在bios里,存在网卡芯片里。不得不服现在的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搜不到。不明码。

不可能吧,我都是用编程器自带的软件搜索查到原来的MAC地址直接修改保存,然后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吧,我都是用编程器自带的软件搜索查到原来的MAC地址直接修改保存,然后刷上去就好了

哦,我知道了,现在新版网卡MAC地址确实是不在BIOS芯片里面,是在EC带程序里面吧?你换了BIOS芯片应该上不了网了。要和EC的程序对应

网友:
这玩意对于初中毕业的我 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我知道了,现在新版网卡MAC地址确实是不在BIOS芯片里面,是在EC带程序里面吧?你换了BIOS芯片应该上不了网了。要和EC的程序对应

台式机主板,应该没那么离谱。mac在网卡芯片里。

网友C:
做个售后欺骗试试。给售后2块:
a.1块把网卡想办法弄烧。
b.另一块把bios全部擦除,把主板上的网卡MAC地址贴纸,
从别的同型号主板上揭一张,互换一下。看看返修回来是啥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做个售后欺骗试试。给售后2块:
a.1块把网卡想办法弄烧。
b.另一块把bios全部擦除,把主板上的网卡MAC地址贴纸,
从别的同型号主板上揭一张,互换一下。看看返修回来是啥结果

工厂出厂的地址,系统里全查的到。再说网卡地址有损,给不给你保还两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厂出厂的地址,系统里全查的到。再说网卡地址有损,给不给你保还两说呢

肯定拒保,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我知道了,现在新版网卡MAC地址确实是不在BIOS芯片里面,是在EC带程序里面吧?你换了BIOS芯片应该上 ...

没那么离谱

网友:
网卡里的地址,就刷网卡。刷bios是没用的,建议你跟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插个PCI网卡不行吗?

网友G:
问题已解决。封贴。。。。。。

网友H:
编程器找到MAC地址,直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编程器找到MAC地址,直接修改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问题已解决。封贴。。。。。。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给点提示。

售后无条件给我改的。哈哈。所以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