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PC2202-HM65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9-11-27):
PC2202-HM65不触发 维修   山寨的维修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换了一个红圈里面的芯片就好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附上bios

KH25L3206E_20191127_130749 pc2202 hm65 1.1.BIN

网友A:
这是个啥芯片?转换芯片吗?还是供电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啥芯片?转换芯片吗?还是供电芯片啊

没有图纸  应该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