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 NM-A181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9-11-27):
独显的板子, 显卡短路。电感去掉排除,可以显示,但是亮机几秒后就灭了,

独显去掉 ,怎么改呢,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ILZA NM-A181 REF1.0 2013-07-17T.pdf

z410 nm-a181

网友:
原机备份bios  可以完美亮机,显示快的,

网友:
独显短路了还是咋的?说清楚塞。。。bios里屏蔽不了吗

网友:
可以  啊 ,这个 好
维修简单有钱赚

网友:
好呀。正好需要.................

网友:
楼主确定独显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换显卡嘛。不过显卡的对地值本身就是极低的,楼主是咋判断显卡短路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求助帖

网友:
去掉的原件有些少,应该还有控制电路可以切换独显集显工作的。

网友:
不是有图纸啊 看看

网友:
你这个去掉电感亮了吗?

网友:
最后再把集显的BIOS刷上,一切ok 完美收工

网友A:
集显驱动能打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驱动能打上吗

完好。没问题,

网友(2020-01-22):
我手里也有一个邻居的本,改天有时间了试试

网友:
你的集显bios哪里弄的,给俺一份呗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2020-03-09):
看下显卡的二级电压是不是都拆除了,
看下我发的图片,好像要改变几个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