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不跑码修复1例

楼主(2019-11-27):
M4N68T LE V2

测各个供电正常,刷bios无效。
测bios脚电压,发现第7脚电压为0.
跑线,连着822排阻,排阻另一端有3.3V
更换排阻。跑码。修复。

网友A:
你是表笔是纤细的那种吗?感觉 点粗呢,不好量得那么小的822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表笔是纤细的那种吗?感觉 点粗呢,不好量得那么小的822脚位吧?

普通表笔。细的本来有一根,被我不小心踩断了。
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