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87 EXTREME4 通病维修

楼主(2019-11-27):
         这款主板,一开机就是不断的重启,供电都出来了(包括CPU供电),之后上示波器查到上管PQ811G级没任何的波形,击穿了(如图),之后用料板上的下管替换掉,之后倒是不重启,就是风扇常转,不跑马,检测卡00!示波器打下BIOS的2脚,感觉输出的波形很少,而且查到复位(PCI_E插槽A11)3.3V,故毫不犹豫的下载个官网的BIOS,经过分离,刷入,顺利亮机!献上BIOS,全网唯一,还有分离合成的工具和点位图供参考!注意,第二个BIOS去掉奥(如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华擎ASROCK_Z87-EXTREME4 R1.06(70-MXGPC0-A01)点位图.rar

BIOS分离工具.exe

BIOS_FIRMWARE.rom

主BIOS

网友:
为什么必须去掉第二个bios

网友:
第二个影响第一个的运行……

网友:
这种板子现在越来越多了,

网友:
解释不通啊,主和从BIOS应该一样,不会有冲突才对。如果少一个能亮机说明少的这个有物理损坏、或者与BIOS连接的座子有问题,比如金属粉尘造成的短路等。

网友:
PQ811外观看起来也有烧焦的痕迹,楼主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哦,原来如此第二个影响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分离工具很有用。

网友A:
自古妖板出华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古妖板出华擎,

想到了,自古华山一条道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两个问题呀
CPU供电和复位不跑码

网友:
如果第二个BIOS没有物理损坏的话,帮它程序都刷了,应该不用去掉的

网友:
极限玩家还是值不少钱的

网友:
华擎主板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两个问题呀
CPU供电和复位不跑码

是的,两个问题呢

网友:
这个提取工具牛逼啊

网友C:
再次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顶一下。。
谢谢你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