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80开机内屏暗屏

楼主(2019-11-27):
联想b41-80开机内屏暗屏,但是屏上有会反应,但北光不会亮,打着灯也看不到任何图像,将开启信号接入屏是灰的,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因为屏是那种EDP屏,屏线也换,屏也换了,不知有那位遇到过呢,板号是LA-D101P,论坛里没有图纸 量到CPU发不出BKOFF#信号,EC也发不出EC_BKOFF#信号,但是屏供电3.3V供电开启信号CPU已经发出,屏供电3.3V 已产生,这不也确定CPU是否坏了,BIOS也忆经刷了,没变化,CPU旁的电感好像是1.05V 没有产生,之前记得好像是有 的,但是一新的情况没有变化,后来没有时将显卡的1.05V供电接过来也是一样的情况,屏有反应,外接可显,但背光不亮。强开启信号 屏变灰屏。

网友:
机器无显示,不是暗屏。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一般都有三种问题,你慢慢找原因,电压必须要有

网友:
这些信号,都要全面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