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充电器烧毁主板修复后主板反烧充电器N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27):
15年13寸pro 板号820 4924 a接手故障是不通电,被告知接上充电器之后直接跳闸,
看了一眼充电器惨不忍睹

拆机直接测试主板保险f7005不通 后极滤波短路,窃喜以为捡钱了 么想到开启求生之路

处理好短路之后发现u7100 isl6259坏 料板拆了一块换上 紧接着发现u7190 5v待机芯片损坏

更换后3 5v待机正常了 但是不上电 ec发烫,找了一块ec换上过后电源灯正常显示

开机报错acpi bios error 还没等我有任何想法之后黑屏了 指示灯也没有了

直接测试l7095 3.3v实测6.3v,又点了下公共点是12v确定不是万能表的问题,含着泪继续修,修好3.3待机之后发现ec又挂了,这个找了一片同型号ec装上烧了一会确定没问题之后从料板上又搬了一块过来,发现进苹果系统一切正常,巨硬系统降频并且圈圈要转几分钟才能进去,测试了整机电压正常之后,果断定了俩块料板来继续搬砖ec

换完ec测试进系统正常以后欢欢喜喜装机准备收钱,票都开好了,发现电流表用转接头可以充电,插充电器无反应,扒开电源小板找到故障

这里好坏 大家都懂的,修好之后充电也正常了,联系客户客户要求做个系统,结果系统做一半充电器没反应了,测试得出充电器坏了,这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上次充电器烧主板,现在轮到主板烧充电器了,还是上电流表看电流吧,观察到通电十几分钟过后开始过流,电流表保护,都知道的这款机器电流不会超过3.65a,但是电流表直奔5a

再次拆机找到isl6259,先测试r7120阻值正常,继续测试r7122 r7121,这哥俩阻值无穷大,更换后直接装机,完美修复,结束我求生之路。

麻烦各位兄弟顺手加个分 谢谢

另外我这有台17年15寸pro 820 00281 a 进水加密芯片挂了 哪位大哥能搞 留个联系方式 谢谢

 会员674390100鑫豆2024-7-7 10:12
 会员1046668100鑫豆2024-5-9 16:21
 会员675840100鑫豆2024-5-6 12:54
 会员2021100鑫豆2024-3-12 12:56
 会员615935100鑫豆2024-3-12 12:44

网友A:
怎么会烧这么东元件,,,,,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已加满分!

网友B:
楼主说的巨硬系统降频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修一台A1370进水的机子,修开机后现在是CPU一直占用百分之百!打开浏览器卡得要死,根本没法使用。开机速度倒是没啥问题,打开文件PPT这些也正常。准备要放弃了

网友B:
进水是在电源小板部分,以及小板排线和主板接口腐蚀。电源小板跟排线都换了,主板接口也换了还是不行,EC也换了还是卡。主板上没有水,这该怎么破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烧这么东元件,,,,,

山寨充电器 直接bo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巨硬系统降频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修一台A1370进水的机子,修开机后现在是CPU一直占用百分之百!打开 ...

你这个是cpu频率锁死  需要慢慢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pu频率锁死  需要慢慢查了

我换到别的机子上也是一样卡得不行,确定还是主板问题。系统也已经装过了。CPU也顺便把它干了一炮,目前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到别的机子上也是一样卡得不行,确定还是主板问题。系统也已经装过了。CPU也顺便把它干了一炮,目前 ...

你这个感觉还是进水的地方信号有问题 好好查查

网友D:
老哥一看就是老司机了,怎么一下就能瞄准r7122 r7121呢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一重有一重。。耐心可见功底深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巨硬系统降频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修一台A1370进水的机子,修开机后现在是CPU一直占用百分之百!打开 ...

主频过低建议你用电风扇吹下散热器。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 明白了

网友:
电源小板上的元件型号怎么查啊,都是买个小板过来。楼主传授下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频过低建议你用电风扇吹下散热器。

有那么强大的电风扇吗,什么牌子的,楼主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一看就是老司机了,怎么一下就能瞄准r7122 r7121呢

有可能是tongbing啊我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强大的电风扇吗,什么牌子的,楼主给推荐一下

遇到过V星游戏本散热器不行导致降频的。当时天气热,我就风扇对照板子吹,当然也对着人吹。这一吹就发现没有降频了,就帮他改装了下散热管,用喷焊枪给他焊上去的(就是一罐子气打火机点就着,喷出火来那种)用低温的锡,把工件表面处理有点磨砂感觉,清除氧化物即可,散热铜管也可以弯曲,经常去工逛,弯管子氩弧焊都会。。就自己动手生产一个散热器完事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降频是ec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最近也是修了两台1502,是开机打问号,到苹果进度条卡死,无法网络恢复,也是EC问题,这板子实在是爱坏EC

网友F:
直接测试l7095 3.3v实测6.3v,又点了下公共点是12v确定不是万能表的问题,含着泪继续修,修好3.3待机之后发现ec又挂了  (3.3V变6.3v最后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V星游戏本散热器不行导致降频的。当时天气热,我就风扇对照板子吹,当然也对着人吹。这一吹就发现 ...

感谢楼主深情码字回复。这样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换个散热铜管试试。苹果的本来用Window温度就会很高,我摸散热管导热是正常的,不过确实温度也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进水是在电源小板部分,以及小板排线和主板接口腐蚀。电源小板跟排线都换了,主板接口也换了还是不行,EC也 ...

卡 不会是触摸板导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巨硬系统降频是什么意思?我也在修一台A1370进水的机子,修开机后现在是CPU一直占用百分之百!打开 ...

查下总线看对地值有没偏低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

网友:
毛病挺多,楼主心里不崩溃就不错了。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卡 不会是触摸板导致吧

不是,我把主板放到另一台机上试了也是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查下总线看对地值有没偏低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楼主说的是什么总线?在EC测吗?

网友H:
老哥处理短路是一个个拆还是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哥处理短路是一个个拆还是直接烧

低电压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测试l7095 3.3v实测6.3v,又点了下公共点是12v确定不是万能表的问题,含着泪继续修,修好3.3待机之后发 ...

芯片坏 ,应该是之前充电器过压导致芯片不良

网友:
这个太曲折了,遇到暴脾气的直接拿去枪毙

网友:
都是买个小板过来

网友:
有那么强大的电风扇吗,什么牌子的,楼主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深情码字回复。这样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换个散热铜管试试。苹果的本来用Window温度就会很高,我摸散 ...

还有风扇也会导致降频  有的BIOS有功耗降频选项也可以试试。散热不行外部风扇吹可以试试,至于主板问题,能想到的就是温控

网友:
有些地方没看懂

网友:
原来是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什么总线?在EC测吗?

都测下跟ec通讯的总线

网友:
劣质充电器导致的。

网友(2020-02-28):
厉害喔 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
修机也是过五关斩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