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脑ATX电源负载检测仪

楼主(2019-11-27):
上个月有个客户拿来一台台式电脑,主板不开机,客户急用,于是给他更换了一块二手主板安装好系统就走了,过了一个星期客户反应我更换的主板有问题。原因是开机后三到四个小时就死机了,听到后头大了,这块板当时收回来了,亏大了(呵呵……..)。
机器拿回后清灰,清接口,更换CPU散热器,拿电源检测仪测各路电压正常,开机运行7小时也没死机..........奇了(是不是搞定了)。

可是高兴太早了,到了第八个小时真死机了,搞了半天不知那出问题(头痛).........。只好拿出万能表开机测各路电压,终于找到问题,测到ATX电源负载电压4.4V。更换电源开机烧机24小时再也没死机。经过此次事件,有了自己制作一个ATX电源负载检测仪的想法,有了想法就动手。

手上有洞洞板

动手焊上水泥电阻

洞洞板开孔装上电压表、装上按钮开关

接上线、上胶

考虑到测试时发热量大,还是加个风扇散热

上铜柱固定

成品就是这样了,老鸟请不要见笑。我要的就是实用........呵呵..........

测试ATX电源待机电压,直观吧..........

ATX电源负载电压

自从做了这个ATX电源负载检测后,客户送来的电脑维修检测方便多了,比原来没带负载的检测仪好用多了。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能把原理和用料也说明一下就更好了。还是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B:
对于电源来说,这负载太轻太轻,没太大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把原理和用料也说明一下就更好了。还是要谢谢楼主了。

0.28寸超小数字直流电压表头数显可调三线DC0-100

10W 5欧 水泥电阻
10W 25欧 水泥电阻

DS-428红色DS425开关圆形按钮开关带锁自锁开关

7*9单面镀锡板7x9cm 优质玻纤板喷锡万用板实验板

M3*40双通六角铜柱/螺柱空心\铜柱/隔离柱

网友:
测的是电压  测电流就好了

网友:
很实用,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8寸超小数字直流电压表头数显可调三线DC0-100

10W 5欧 水泥电阻

楼主太热枕,谢谢,受教了。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一年了还没用上,不知几时有个电源不过负载的来呢?

网友:
厉害!生命在于创造与折腾!

网友:
那个电源检测仪就是个垃圾玩意。买了回来就烧背光。返修运费花了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源来说,这负载太轻太轻,没太大的意义

老司机,与检测电压的那种头子效果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啦
有空我也试一下

网友:
手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D:
有原理图吗?楼主,发个给我们也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原理图吗?楼主,发个给我们也搞个

简图

网友:
草,还真有会折腾的,不错,体现DIY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