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惠普笔记本无线网卡网速慢

楼主(2019-11-27):
接到一台惠普15-074TX笔记本,无线网卡实测网速只有20M或者50M 更新了系统和驱动  换了同型号无线网卡还是这种情况,BIOS刷过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给指点下

网友:
无线本来就慢。有没有换个无线网卡试下?

网友:
看一下网卡状态里的速率,也许是路由器或者天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