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年A1502曲折维修

楼主(2019-11-27):
现在很少发帖了,主要是因为没有什么含金量,今天遇到一个曲折维修的MAC本,发出来郷与大家
接修一台12年A1502,板号是820-3536-A,是一台二修机,故障为触发后立马掉电,不显示,拆出主板看了一眼,上家几乎排雷似的扫了个遍,除了CPU和SMC没动,其它电源芯片几乎都动了,连BIOS芯片都换成了下面没有锡的那种,之前没拍图,就把修好的图先传上来吧

对于这种故障,只有按时序按部就班地查,别无他法,首先检测PP3V42_G3H正常,公共点PPBUS_G3H也正常,再测系统供电PP3V3_S5和PP5V_S4,发现PP3V3_S5电压不稳,看上家换了TPS51980和MOS管,怀疑没换好,就又换了,换好之后发现电压稳定了,以为好了,装机上电进系统,发现进系统掉电,无论是苹果系统还是Windows系统,还没进到桌面就掉电,大家都知道苹果有个通病,就是ISL6259的两个检流电阻容易损坏,就把ISL6259和两个检流电阻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接下来排查外设,当拔掉摄像头后发现能进Windows系统了,在Windows系统下放了一部电影都正常,就是CPU温度有点高,但还是不能进苹果系统,于是就把摄像头芯片取了,结果故障依旧,看来没这么简单,
又用示波器详细检查各路电压,发现PP3V3_S0电压居然4.4V了,怀疑前面TPS51980又不良了,接着又换了一个,测量PP3V3_S0电压居然还是4.4V,但是PP3V3_S5电压却是正常的3.3V,奇怪了,看图可以知道PP3V3_S0就是PP3V3_S5通过U8030转换出来的,

索性把U8030取了,发现PP3V3_S0还是4.4V,那只能一个解释,就是这个电压是后面串过来的,但更奇怪的是居然能进苹果系统了,真是见鬼了,但不放心,虽然能开机进系统,但肯定不正常,继续查,怀疑是5V电压串过来的,但找了一遍也没找到,这时突然想到声卡会有个4.5V电压,是不是声卡坏了串进来的,万用表一测,果然如此

PP4V5_AUDIO_ANALOG电压供给声卡,PP3V3_S0也要供给声卡,但是声卡内部软击穿了,导致PP3V3_S0成4.4V了,但是Windows下声音正常,这是见的第二个鬼了,赶紧把声卡换了,终于PP3V3_S0没电压了,把前面取掉的U8030装上,PP3V3_S0电压终于正常了,再装机测试,Windows和苹果系统都正常了,别急,还没完,摄像头芯片还没装,料板上拆一个,植珠装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耗时一整天啊,总算完美收工。老规矩,上一张亮机图

现在发帖少了,因为一般的电路毛病觉得没有价值,这个维修案例觉得很奇葩,很少见,就发出来大家分享。

 会员908750100鑫豆2024-5-28 16:29
 会员313107100鑫豆2023-10-17 13:33

网友:
苹果现在还修得少,学习了

网友:
原来苹果还有个4.5v。学到了

网友:
高手,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察觉,也很少会往声卡那个方向考虑,LZ确实技术很硬。

网友:
这个真的是经验老司机了  4.5V串电压我可能要在PP3V3_S0上面磨死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

网友:
软击穿碰到不少,但是都是排雷一样的查,没楼主的思路清晰

网友:
忘记加分了,现在给你补上,不多别嫌弃

网友:
思路真好,学习了

网友:
有点能看懂了!师傅招学徒吗

网友:
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功力深厚啊

网友:
原来还有电压串过来啊

网友:
转战声卡,神来之笔呀

网友:
这是高收  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个本子修的很有技术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999999999999999

网友:
楼主接到苹果机器挺多的吗,料板都有,一般修的少的都没有这写料板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值的学习

网友:
能修好就行,约曲折越有成就感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经验相当足,牛得不行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修苹果很 6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声卡复位应该会木有吧

网友:
楼主技术牛B,这个4.5V电压串电到3.3V真的是很难想到

网友:
苹果的有点位和图纸 对于我们来说时序对了 就剩下仔细了

网友:
就像微睡的主板,USB供芯片有些损坏,关不了机

网友:
好厉害,经常看到楼主的高含量技术贴,这技术超越80%的技术人员了。可以转行做教学了。彻底领悟一个事情,是要想到怎么把这个事情简单化的传送给他人,楼主,你可以做到。

网友:
大家都知道苹果有个通病,就是ISL6259的两个检流电阻容易损坏,声卡4.5V 电压串过来,赶紧把声卡换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上个月修过一个,我前后耗时6H,拆拆拆,运气好,最后发现是旁边小电容,哈哈,不用植株

网友:
问一下楼主 你们的元件怎么备的 有些芯片料板上没有 要从深圳广州发 就要3天 坏的芯片多的话 这样修个板子不要一个星期?

网友:
如果修好再看就觉得很简单但这个过程很漫长啊

网友:
加分。如果没想到声卡这个电压 你又该头疼了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牛逼

网友:
这技术绝对没得说的,不知道收到了多少银子?

网友(2020-03-02):
遇到这种串电压的板子 确实不太好修

网友(2020-04-01):
要是我三板斧下去就退机了

网友:
LZ确实技术很硬

网友(2020-06-09):
楼主技术过硬呀!厉害!

网友(2025-01-29):
串电问题是难找出来,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长见识了。这客户如果遇到我,高低也得给他换个主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