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game-Pro开机秒掉重复这样,ME电压有1.05V 怎么修?

楼主(2019-11-27):
华硕B85-game-Pro开机秒掉重复这样,ME电压有1.05V  VRon也有1.05V 发现把BIOS 芯片拆下 就有复位而且不掉,换了一个其他板的同容量的芯片上来  也一样,想找个BIOS资料刷,但一时在论坛上找不到这个BIOS的资料。量各主电压也没见异常,接下来该怎么修了? 这板如果BIOS资料有问题 会这样的掉电的吗?

我没拍图,图是借论坛上找到的

网友:
技嘉的会反复重启。怀疑是bios或者周边电路吧

网友A:
怀疑是bios或者周边电路,技嘉的bios坏了会反复重启

网友:
为什么评论不来

网友:
怀疑就刷一刷,幸好有张图片,不然你这个型号还真不好找https://www.asus.com.cn/Motherboards/B85PRO_GAMER/HelpDesk_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bios或者周边电路,技嘉的bios坏了会反复重启

我的是华硕的呢,好像很少见瞬间掉电又重新启动又瞬间掉电的呢,,,BIOS坏一般是1秒左右的呢,我这个基本是像大短路的那种掉电,但是自动有启动的那种。大短的一般是保护就不启动了的。

网友:
8系列主板没有SVID也有CPU供电跟复位,所以你的供电不一定是真正产生

网友:
这类情况华硕的板,一般为bios程序坏或者内存检测电路异常。

网友B:
各电压是否都测全?如电压正常再测信号和电压检测电路。不明白直接拆bios芯片是什么意思?华硕和华擎高档板+1.05V_ME和1.05V_PCH是分开的,这两个电压缺少的比较常见。

网友:
我有快差不多的也是掉电

网友:
我现手上也有一片重启,me电压没有,短接一个1.0V电压过来会被拉低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技嘉BIOS坏的多,华硕看到的还真是少。

网友:
掉电你也要看一下电压正常不,B85掉电修到很多,程序坏也会掉电,CPU电压不正常也会掉电

网友C:
我遇到过,刷BIOS好,要修改的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电压是否都测全?如电压正常再测信号和电压检测电路。不明白直接拆bios芯片是什么意思?华硕和华擎高档板 ...

+1.05V_ME和1.05V_PCH 都有的。拆BIOS是说 把BIOS芯片扣出来,然后上电 触发 后就不掉电。。一直转运,这时可以测量到两个1.05V是足的,但不显示 当然不显示 因为没装BIOS芯片呢 但一旦安装BIOS芯片上去后  上电 就立即瞬间重复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刷BIOS好,要修改的才行

论坛上找不到这个BIOS资料下呢。。官网的下了直接编程器刷能用的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V_ME和1.05V_PCH 都有的。拆BIOS是说 把BIOS芯片扣出来,然后上电 触发 后就不掉电。。一直转运,这 ...

无头绪就按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
官网多的是BIOS,论坛也有很多。

网友:
有修好吗

网友E:
这主板刷官方的BIOS不会亮的。桥下面还有个BIOS也要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主板刷官方的BIOS不会亮的。桥下面还有个BIOS也要刷才可以

哥哥详细的说说,谢谢

网友:
我的是开机过内存后报警无显示

网友:
刚修好两片B85 PRO GARME REV1.01、附两个BIOS、一个是EC的BIOS,也就是图上红框部位的。一个是常规的8P直接BIOS。
图上红框部位:华硕ASUS-B85-PRO GAMER(REV1.01)EC-BIOS(编程器读取)
常规的8P直插BIOS(100%快速亮机):华硕B85-PRO GAMER 快速亮机 BIOS

华硕ASUS-B85-PRO

网友F:
是不是内存灯一亮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内存灯一亮就重启了

内存灯都没有亮就重新启动了。。。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内存灯一亮就重启了

我的b85是内存亮就重启有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