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有信号有4g上网慢,电话偶尔打不进来

楼主(2019-11-28):
本来音频断线,拆下大音频飞线OK,客户使用发现微信经常显示连接中,连接失败,发信息好久才发出去,有4g满格网络,电话偶尔打不进来,已经更新系统电话卡也换了还是一样,其他没动过,换大射频能好?还是功放问题?求大神指导
微信

网友:
音频断线,是摔的机器?要是板层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才搞定一个这样的 功放 射频全换了都不行 最后搬板

网友:
考虑到维修音频后才这样有可能是基带cpu虚焊,不过还是建议先换大小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