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plus白苹果重启

楼主(2019-11-28):
6s plus 白苹果重启换过电池没用
刷机也刷不过去
下图里的电就两个没有
PP_GPU_sram 1.0V
PP_GPU 1.0V
我是个小白,请教一下大家,这情况是比较可能是硬盘还是cpu那边问题

网友:
不是 gpu没电压正常

网友A:
没有扣屏幕 咋有这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扣屏幕 咋有这个电压啊

屏幕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