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稳压电源龙威PS—303DM

楼主(2019-11-28):
故障是接上220v没反应,不开机,感觉是变压器坏了,变压器我在同型号的稳压电源上对换过来的,确定了变压器是好的,2N3055也换了两个还是不开机,有哪位大师会修的,帮我判断一下问题出在什么位置,谢谢了!!

网友A:
没用万用表测量找故障点吗?还用一个个换着修吗!真是小白。按你的方法修再换个开关吧!

网友:
你从前面整流滤波开始检查(常规),不难。使用万用表检查几个关键点位值就查出来了。例如:LM324N、D880......!2N3055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万用表测量找故障点吗?还用一个个换着修吗!真是小白。按你的方法修再换个开关吧!

有量啊,没量出什么问题,就差一个一个拆下来量了!

网友:
不会吧,这种问题不会修怎么搞维修,这是单面电路板,笔记本电路比这种复杂呢。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是220切换100V那个开关老化了,真的是最难修的问题就是没问题的电路,一直没去检查一下这个开关!!

网友:
应该首先洗板水上,然后一级一级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是220切换100V那个开关老化了,真的是最难修的问题就是没问题的电路,一直没去检查一下这个开 ...

楼主绕了个大圈,还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