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

楼主(2019-11-28):
我的华硕n56vz可以正常使用正常进系统,但是不能进启动项和bios,开机一按F2和esc就黑屏有背光,试过各种方法,主板电池也换了,内存和硬盘,光驱都用酒精擦过,键盘也确定是好的(因为正常开机可以使用的),按F12也是黑屏带背光!现在想用U盘做系统都进不了启动项!
刚才我把硬盘拆了插上U盘能直接进U盘,但插上硬盘开机按esc就黑屏带背光了!求救各位大佬!谢谢了!

网友A:
刷个工厂bios试下,,切记要保存原机bios程序哦,,,不要弄丢了,,或者用另一个好的大小一样的bios芯片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工厂bios试下,,切记要保存原机bios程序哦,,,不要弄丢了,,或者用另一个好的大小一样的bios芯片刷

官网在线刷可以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在线刷可以吗?谢谢!

可以先试试 在线刷  ,不行的话就得编程器了,祝你好运,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试试 在线刷  ,不行的话就得编程器了,祝你好运,朋友

谢谢!确定一定要重新刷bios吗?我就怕刷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在ACER碰到过,刷官网提供的新版BIO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在ACER碰到过,刷官网提供的新版BIO就好了。

自己不敢刷,以前另外一台笔记本刷过一次直接刷废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记得备份

网友:
谢谢!看来还得去维修店搞了!自己没那给编程器!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插上系统U盘,把硬盘拔了,启动一下直接进PE,然后再关机把硬盘插上开机就自动进PE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