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T440p 版号NM-A131 不开机到开机掉电 小经验

楼主(2019-11-28):
其实此机器没什么可谈的,纯属自己的“教训”,,发上来想告诉大家,,不要犯自己同样的错误

故障为不开机,
异是一个小问题来着,5v短路,声卡电路中的一个电容导致,后面可以开机了,总是开机就掉,每次可以触发,,各级电感电压都有出,,顺着时序查了, 都有就是掉,bios也刷了n个,,就是掉。。很无奈,,差点就换桥去了,,放了两天才想起,,会不会是适配器的问题,,开始看着适配器配置电流小就忽略了原始的问题 最终用了原装适配器,亮机了。。浪费了自己许久的时间,是自己的失误啊,方口的电源的电脑,基本上都很挑电源的,,今后遇到的兄弟,,开机掉电,时序又没问题的,,不要盲目开干,,想想会不会是电源所致啊。。。浪费时间。。这是我的失误。。望朋友们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 最后进bios有密码,,又订了io回来装机测试ok了。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B:
难道是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功率不够?

不是的,,方口的电源的机器,,,尤其是联想的,,比较挑电源,,,这也是我遇到的第二个笔记本,,这种情况了,,也都是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木有啦,,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是不是电压问题啊,我之前碰到一台联想方口的,充电只能从0--10%,之后就不充电了,最后我把可调电源从19v调到20v就好了

网友D:
加分了,感谢分享经验,遇到好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压问题啊,我之前碰到一台联想方口的,充电只能从0--10%,之后就不充电了,最后我把可调电源从19v ...

不是的,我的可调电源是双向通道的。。这个是联想的一个通病。。必须是用适配器才好
  再说你那是充电,,单用适配器,,你测过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感谢分享经验,遇到好试试。。

感谢兄弟加分啊,,就是缺分啊,,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我的可调电源是双向通道的。。这个是联想的一个通病。。必须是用适配器才好
  再说你那是充电, ...

我当时那台其他都正常,单独用可调电源,电池都行,同时用也行,唯一不正常的就是充电只能充到10%左右,换电池也是这样,最后调到20v后就正常了

网友:
那没用维修电源吗

网友:
是这样的啊。可调电源要稍微调大一点 。要不然刚开机一下子就掉电了

网友:
旧联想W开头..170W都要原装电源

网友:
有密码不用换IO,直接找我买解密BIOS刷了即可!

网友:
原来如此,方口电源,联想的机子

网友:
现在机器真的好吐槽,有的是挑适配器,有的是要插电池,满地是坑

网友:
学习了,这个经验非常的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只有次自己可调电源电压不准导致了各种故障脑壳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