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分离下华硕的BIOS,谢谢

楼主(2019-11-28):
哪位大神帮忙分离下华硕的BIOS,这是网站谢谢,https://www.asus.com/tw/Motherbo ... /HelpDesk_Download/

网友:
期待有人帮你

网友:
试试这个官网分离的

网友:
RT809F / RT809H自动转换。
其它编程器可以设置从0x00000800开始刷。
或者用16进制编辑器删除文件头部2048字节,使文件大小刚好是8MB

网友:
这个就太简单了吧。

网友:
网速跟不上啊,,打你开的网页,,好久。。本想帮你的,,,刚弄好 ,,,有人给你分离好了 我就留作自用好了

网友(点评):
那个是台湾版的华硕官网,大陆访问不太顺。有大陆版的官网,快很多

网友:
什么型号的?我帮你看看有没原厂

网友:
谢谢各位了,下载了下面分离的BIOS也是一样,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你把机器型号和板号拍个照,也许别人有,官网的一般都是半成品,是不带ME的,好像AMD的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