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装不上WIN10系统

楼主(2019-11-28):
一个戴尔5459的本,客户拿过来说有时候不认硬盘,装系统还蓝屏装不上。自己测试了一遍发现PE都进不去就蓝屏了。后来自己测试裸板进PE也是蓝屏换内存也蓝屏,后来发现进大白菜WIN8pe能正常进而且做win7一切正常,做win10一解压就蓝屏,排除驱动问题因为系统是进系统打驱动的,主板看着没什么问题,BIOS刷了一套故障依旧,客户原来一直用的win10系统,怎么就进win10pe装win10系统一直蓝屏了呢????????

网友A:
是否换过硬盘测试?系统盘是不是用的光驱托架?CPU是不是8代或者9代?

网友:
换个PE或者镜像

网友:
是装的什么版本的?ghost板还是安装板的?试下安装板的win10呢?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这种情况,当时是因为分区格式和引导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换过硬盘测试?系统盘是不是用的光驱托架?CPU是不是8代或者9代?

na那肯定的啊,客户硬盘拿走了,不是托架,不是新本

网友B:
华硕飞行堡垒遇到几台都是这种情况,感觉是CPU的问题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飞行堡垒遇到几台都是这种情况,感觉是CPU的问题都退了。。

同感。。。。。。

网友:
CPU问题,性能降低了,只能凑合着用。

网友:
打戴尔售后电话问问

网友:
什么鸟机器都得到

网友C:
madn.itellyou.com下载官方win10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dn.itellyou.com下载官方win10测试一下

msdn.itellyou.com

网友:
把硬盘拔掉再进pe试试能进吗

网友:
极大概率是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出厂的系统是 uefi +GPT的启动方式,C盘前面还会有2-3个小分区,用这种方式安装看看。
有的华硕笔记本bios里面还有个系统选择选项,选择是win7,或者win8.x之类的

网友:
戴尔没遇到过,很多新款本子是不支持PE的,跟硬件没关系,你去搞个原版安装u盘。就可以搞定了,遇到很多个了,秒好!PE不是万能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导致安装的过程中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