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28):
华硕K45VD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  华硕K45VD
【故障版号】  LA-8224P
【故障现象】裸板上电0.052
【故障分析】电压没出来
【维修过程】经测量裸板 上电测试发现只有3V  5 V电压出来了,其他电压均无出来,迅速打开图纸测量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测量结果如下,
EC待机:67脚AVCC:3.3V    37脚ECRST:3.3V   115脚LID_SW_IN#:3.3V
110脚ACIN_D:3.3V   100脚PCH_RSMRST#:3.3V
EC待机基本都OK的
下边是测量桥的待机,RTCVCC:3.1   SRTCVCC:3.2V   RTCRST:3.2V   RTCX2   RTCX1波形正常,然后当我测量+VCCPDSW发现问题,正常这个电压是桥的VCCDSW3_3待机电压,
但是我实际测量只有1.3V,迅速查找看其来源在那,当我查到Q38的时候发现问题,
Q38是个二级转换电压,桥的待机就是来自于这个管子转换而来的,像这种情况,要么控制级为低电平,要么后级拉低了此电压,还有一种就是说管子损坏了,从而导通 不良引起的。然后我首先测量Q38的D级5678脚电压是3.3V控制级4.8V,S级输出就是只有1.3V,直接先把D级和S级短接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图纸和实物有点不符。
这个我也就没管它,直接短接测试,发现S级已经是3.3V了,按开关测试,电压已经上到了,1A左右了,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啦,,修了好多了,,论坛也有通病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啦,,修了好多了,,论坛也有通病的帖子

我一般修不出来的才看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