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4的EC的VSTBY0供电是哪里给来的啊

楼主(2019-11-28):
就差这个供电找不到,应该待机就有3.3吧?但是用表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相通的,到底是51367给的还是51285A的3.3线性啊?但也不是直通这时的吧?现在修成不触发了,我看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知道的告诉我这个供电VSTBY0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帖子是讲这个3.3短路的 有配图的
你可以论坛搜一下

网友:
谢谢回复。这个帖子我看过了,这时烧机可以解决的,但是那个VSTBY0跟这里不是同一路的应该,由于我没有好板,跑线很久还是没法找出来

网友:
论坛找了个图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A:
可否把这个点位放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这个点位放出来啊

大神有 我是在别人的帖子里看到的图 大神不放 我看了一下 tb都没有卖的 可怜啊

网友B:
微软的机器这种问题就算有图纸也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机器这种问题就算有图纸也不一定能解决

不是吧?有关供电的有图纸应该都可以秒啊,少信号的可能会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