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USB导致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28):
  今天拿到客户手机,不充电还不认数据线。

  屏幕显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我心想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就换了一根数据线还是故障依旧,心想一定是充电芯片坏了,但是不对哦如果不认数据线相当于不联机吧。

  看了框图明白了U2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外配,对了尾插也会有可能,换了一个后壳总成故障依旧,现在清楚了U2、U2刮胶只要刮下面和左面,另外两面不要刮,可能会把 u2刮伤,拿起直风枪450  风50,取下U2换上一个好的U2,装上后壳,上电测试,再充电测试0.98有充电了修好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谢兵机)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不过U2比较小 新手要注意别吹飞了

网友:
U2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