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Thinkpad x220开机进系统显示四个屏,外接一切正常

楼主(2019-11-28):
大佬们看看,Thinkpad x220开机进系统显示四个屏,外接一切正常,查了下独显有这种情况,但这是集显BGA封装的,外接显示器测试一切正常,没头绪

网友:
确定不是屏问题了

网友A:
量一下屏接口的时钟线和数据线都是3.3V,很有可能是时钟线的问题,遇见过一个8分屏的就是时钟信号没有

网友:
集显确实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换个屏,屏线,,,测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屏接口的时钟线和数据线都是3.3V,很有可能是时钟线的问题,遇见过一个8分屏的就是时钟信号没有

接口测试都正常,而且开机LOGO显示位置大小就不正常

网友:
可能U挂了哦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屏,测下接口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类遇到很多了,看下图纸屏信号是不是桥过来的,如果是,先排查桥供电,其次强女干它

网友:
一般是屏兼容性问题,换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
可以基本判断是u挂了,屏幕问题不大。

网友:
之前遇到几个 都是CPU 挂了               你这个多半都是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换屏线,屏试下

网友:
断开摄像头麦克风试试,以前遇到断开麦克风就好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分屏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有独显的 话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进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