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141-1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9-11-28):
版号:15141-1
故障:开机掉电,约三秒。

开机测量发现CPU供电和VCCSA供电没有,CPU供电芯片ncp81203.
此机无图纸,找到一张81203的应用图,测量2脚en正常,7脚9脚5v、12v正常。
。。。。。。。此处省略一个小时维修过程。。。。。。。
在论坛看到这位仁兄的帖子,给了我思路,在此先谢过
请各位修机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NCP81203电压高故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973-1-1.html

我把我的主板芯片27/28脚处电阻拆除,发现VCCSA输出0.89,但VCORER(CPU供电)输出1.5,跟这位的问题倒是一定程度重合了,板上使用的两颗电阻是10K15K,我把15K换成10K,CPU供电直接没有了,又换成20K,CPU供电输出1.2V,应该是正常了。并且6脚PG3.3V也正常了。

你以为修好了?、?

还是掉电。。。。。。。
CPU是好的,BIOS刷过,供电也正常了,复位也出来了。
求论坛的大神们出手相助

网友A:
。。。。。跑码没。。。电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源带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没。。。电源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源带不起

电源是自己的,BIOS有一次跑码波形,然后就没了,已经给老板,这板我不修了

网友:
这板复位测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