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下主板上的VGA口坏了能不能更换?

楼主(2019-11-28):
可以的话有没有老哥给个教程?那个vga口子叫什么,怎么买

网友:
直接找费版子拆啊,费主板便宜

网友:
可以,料板上拆

网友:
当然可以换,至于教程就算了,还是自己网上找吧,,

网友:
果然是小白~~吹下来装上去。BGA也行

网友:
这个有有个毛的教程啊,风枪加热 拆个好的 ,再把坏的吹下来 然后再焊上去?

网友:
简单!一坨锡的事

网友(2020-02-29):
风枪干什么的,吹啊

网友:
三步搞定,第一步拆下来,第二步,拆个旧的,第三步换上去

网友:
一共分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