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硬盘坏了怎么写底层?

楼主(2019-11-28):
今天扩容一台6SP开始忘记记录手机的11码了,现在取下硬盘,不知道怎么的读不了硬盘了,没有测到硬盘怎么办呀,别的码不能瞎填吧,大师们,帮帮我吧,谢谢了!

网友A:
随便装个硬盘刷机,激活界面看串号,然后再去查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装个硬盘刷机,激活界面看串号,然后再去查码

谢谢你的回复,串号有卡托上,能查序列号,可是别的码不知道呀能不能随便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串号有卡托上,能查序列号,可是别的码不知道呀能不能随便写

查码啊 只要序列号,wifi.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码啊 只要序列号,wifi.蓝牙

用什么软件查?不会写序列号在好的硬盘上,装机让爱思去测吧

网友:
跟着 imei 查码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找个底层先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串号有卡托上,能查序列号,可是别的码不知道呀能不能随便写

别的码可以随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