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赏求助!有人有在用西尔特6100N编程器吗?

楼主(2019-11-28):
有赏求助!有赏求助!
有赏求助!
有朋友在用西尔特编程器吗?6100 6100N 5000 6000 6104这几个型号的都可以。帮忙刷个Intel英特BGA64脚的256P30TF芯片。

网友:
我用的是809H

网友:
这个编程器可不便宜哦 买的人少

网友A:
编程器就是能刷的话,还需要有BGA64的座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就是能刷的话,还需要有BGA64的座子

是的呢 一个座子又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 一个座子又1500

所以这个投入都很大,如果不是专门刷这种芯片,不会去弄一个这样的座子来

网友:
不用这个型号的

网友:
飞线不行吗

网友:
希尔特280U路过,低端型号刷不了这高端片子

网友:
一般工控维修用的多,修家电手机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呢 一个座子又1500

镀金座子的确是贵啊,用的机会又少

网友:
这个座子怕是都不便宜啊。

网友:
以前有用过,后来改809f了,编程器转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