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USB Type-C电源适配器加装电流表

楼主(2019-11-28):
1.适配器正极不用剪断,破一点皮就可以了把电流表红色,黄色,焊在适配器正极上面
2.把适配器负极剪断,把适配器负极接电流表粗黑色,电流表粗蓝色接输出Type-c口一端
3.适配器上细蓝色细线不用动

网友:
都是动手达人,

网友:
加一个表来监控电压及电流,,便于观察机器的状态

网友:
高人,我这几天也想搞一个,不知道如果电脑大短路,这个变压器可以扛住不。平时用的可调电源在淘宝上找了一下也没找到可调电源自带type c 接口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买这种也方便

网友:
这个是真的牛,

网友:
看你这个才有点像样从中间破的线,另外一个贴怎么回事?

网友:
type-c 转接口已经出来了

网友:
淘宝的一般都是45w的,65w的本子不开机

网友:
用普通的电源表,用一个转换头可不可以用,有大神试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