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5208-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28):
接机15208-3不开机。电池灯一直亮,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偏大,

参考15208-2的图纸,3.3v插电瞬间有出来,然后变成了1伏多。一直没有5v电压出来,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全板正常的,测试全板阻值,见阻值图, 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改电路,强行开起待机芯片的3V和5V,有3V和5V出来,待机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刷BIOS问题一样的,没有起色,感觉没有什么思路了,测试EC的工作条件,也是正常的,EC的工作是混乱的,刷了BIOS不行,就换一个吧,结果大家就可以猜到了。见图 一共修了两台,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正常待机电流和亮机电流图
大神们看了有意思,就打赏点分吧,感谢!!!!特别说一下,我换的EC是剪板的,不敢换全新,不知道大神们有换全新的吗,因为这个EC和BIOS是相连的。不知道换全新的可以吗?

网友A:
3.3v插电瞬间有出来,然后变成了1伏多,肯定是被后级拉低了,,EC的工作是混乱的,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呢?还有EC去掉,3.3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插电瞬间有出来,然后变成了1伏多,肯定是被后级拉低了,,EC的工作是混乱的,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呢?还 ...

拆了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3V 5v还是没有出来哦!

网友B:
上次在小苏那买块全新的EC芯片,按道理全新的应该没数据吧,焊上编程器读出 很多蝌蚪文,有数据。问她怎么回事,答:把它擦除就行了,我不知道擦除重写数据啊.也不知道买的这芯片是不是翻新的,但幸好写好数据上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小苏那买块全新的EC芯片,按道理全新的应该没数据吧,焊上编程器读出 很多蝌蚪文,有数据。问她怎么 ...

芯片这个东西水很深,不是我们可以把我握的哦

网友C:
现在的翻新芯片太多了,我一般都喜欢买拆机的,一次多买几个

网友D:
发阻值图都是好人,大大的赞

网友E:
求ACER P238 (KB9028Q)EC程序-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996-1-1.html后面我发了这个EC的资料,需要的去下吧。

网友F:
应该是线性偏大了吧

网友G:
楼主说的待机偏大电流偏大到多少呢?换了EC就好了是吗

网友H:
这很顶怪哦,这EC的程序坏了?不然怎么两个都是一样的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很顶怪哦,这EC的程序坏了?不然怎么两个都是一样的坏了呢

这个EC外挂了BIOS,程序我已经刷过了的,问题没有改变。最后换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待机偏大电流偏大到多少呢?换了EC就好了是吗

开始的待机电流是0.014,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线性偏大了吧

开始线性电压测试是正常的。就是PWM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ACER P238 (KB9028Q)EC程序-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4996-1-1.html后面我 ...

大神以前就修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我怎么没看到,现在看来,其实是不用换EC的,就可以修好的,但是这个EC有外挂的BIOS芯片哦。又怎么解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始的待机电流是0.04,换了EC就好了。

喔,这个待机3.3V变成了1V左右确实值得引起注意。不触发查完了条件不行换EC是必须要走的一步了,给楼主加分。我也发了个贴,楼主有空也可以去帮忙呐喊一下  这个不触发,EC应该是收到了开关信号后没发出高低高给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阻值图都是好人,大大的赞

维修的一些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提高维修的速度,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翻新芯片太多了,我一般都喜欢买拆机的,一次多买几个

这个芯片也很贵的,不敢多买,带程序的,不一定可以通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谢加分,你的贴在哪里,来个链接,我学习一下。

看到我滴头像,点主题,然后就进入我空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到我滴头像,点主题,然后就进入我空间了

昨天就已经跟加分了,你修的不错哦,好好给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昨天就已经跟加分了,你修的不错哦,好好给你学习!

好的,昨天也看到了楼主的满分支持,哈哈哈

网友:
这种EC 带程序的 买剪板的最靠谱  除非你判断错误

网友:
用编程器应该是可以刷

网友:
ec带程序的吧

网友:
但是这个EC和BIOS是相连的,就不知道换全新的是否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