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弄死打不起显卡驱动 !

楼主(2019-11-28):
独显不能用 。感叹号。。我的维修步骤:先加焊 重植 换CPU  不行就测试了全部电压 都正常   换芯片  换 显存   还是一个吊样!!!心累了,,难道要换桥吗???

网友:
按你整个程序下来,修好机器后,成本也很高了,,,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了,去管网下一个试下不行就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最后还主板好了 !@!!!

网友:
观察下小电阻 以前有遇到过电阻阻值偏大 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重置显存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