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7A受外力撞击后导致无服务无信号

楼主(2019-11-28):
今天闲下来再发一列红米7A无信号的故障,上周的早晨顾客拿来一部比较新的手机,说手机买来才几个月,就在昨天做事的时候被一个铁块撞击到手机背面然后手机就不能打电话了,我一看,手机背面确实有一道痕迹。装卡测试直接显示无服务,随后报价维修!

测试一下

装卡直接无服务,开拆吧

手机可以读到卡,就是没有信号,这种情况结合手机被撞击过,那就先仔细检查被撞击的部分

很明显了,是信号部分

屏蔽罩已然变形,估计芯片受损了

经过观察发现中频IC WTR2965已经有一块角破损了,其它元件没有发现异常和掉件!直接发IC回来更换

中频到了,拆掉损坏的IC更换,这里建议使用中温锡重新植锡

更换好后装卡测试

很快就有信号来了,再打个电话

好了,完美了!收工,这就是外力作用下把中频压破损导致无信号。在能正常读卡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检查信号部分,天线线路以及天线开关!

网友:
拆屏蔽罩我习惯使用400度4档风速10秒内就拆下来了,这样比较快

网友A:
知道怎么坏的,对症下药,修起来确实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坏的,对症下药,修起来确实比较快。

是的,所以问清楚原因有助于维修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