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一台进洗衣机的小米6X严重进液

楼主(2019-11-28):
抢救一台进洗衣机的小米6X严重进液,话说这台手机进洗衣机被洗了半个小时,送来的时候进水确实不少,已经凉透了。话不多说报价开始抢救吧!

多图多角度细节

从图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凉透了,先拆掉所有屏蔽罩再做彻底的清洗,最后进行烘烤

尾插部分也烧了,难道用户还充过电了,悲剧,这是要增加难度吗?

经过一系列常规操作,清洗加烘烤过后,加电发现电流定在40毫安松手归零,这里没有拍照片,首先排查进水腐蚀最严重的电源,拆下电源看看

看来情况很不乐观,电源已经烧的发黑了,又掉了三个脚,好吧,先换电源吧,电源是660-002

先处理干净焊盘,新电源都是高温锡,可以重新用中温锡植锡

装好后用电源开机发现电流很快就起来了,已经是开机的电流,然后用已经处理好的电池开机,嗯,怎么不行,那就接充电器看看,一插上充电器就显示充电了。哈哈,原来是电池电压不够。

按开机键正常开机,电流无异常,无漏电情况,看来小米的主板素质不错,尾插处理好后也可以正常充电

就是这屏幕也给力,仅仅是屏幕里面有水痕,而没有烧掉,这样还是很顺利的。如果屏幕烧掉导致维修成本加大,顾客势必不愿意花太多钱维修

经测试各项功能正常无异常后通知顾客取手机,像这种进水严重,如果没有乱动又及时送修的话一般都可以修复的。掌握好电流维修的技巧以及细心观察加图纸就更加好修了!

网友A:
这屏进水的痕迹太明显,,已经影响美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进水的痕迹太明显,,已经影响美观了

现在已经看不到,已经很淡了,昨天用户过来给我说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屏幕里面的水 用加热台烤可以吗

网友B:
红米note8pro进水,加电0.24毫安,有电流声不开机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米note8pro进水,加电0.24毫安,有电流声不开机求大神指点。

查开机线路以及电源部分

网友:
好在只坏了电源

网友:
进水机关键是处理及时方法得当,有些客户瞎弄,本来可以抢救的结果烧得一团糟

网友(2020-02-20):
楼主很棒!!
手工也很优秀,赞!

网友:
把烘烤的方法给小白的我讲讲呗

网友:
谢谢分享,涨了知识了

网友:
屏幕里的水,手工好可以换背光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