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 B85m d3v 停在主板画面卡住,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11-28):
能跑马了,显示A0,可每次都停在主板画面,就卡住或重启,求助
画面卡住

网友:
刷bios应该能解决!试试看

网友:
卡在BIOS吗,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档99,刷BIOS,不行再查外设

网友(2020-02-29):
试试BIOS刷刷

网友:
主板BIOS坏了!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要么刷bios,刷不好就干桥

网友:
技嘉的一般不卡外设 几乎刷个BIOS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