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修复后又遇不充电

楼主(2019-11-28):
  前几天来了一台戴尔游侠的游戏本,拿过来说是不开机。用可调测试大短,马上报价留机。客户走后拆机裸板也是大短,烧鸡内存供电的公共点短路去掉正常,裸板触发亮机,迅速装好点亮没有功能故障。
  客户取走后第二天又拿过来说不充电,心想说不应该啊,就是大短路,接手用他原装的适配器确实是不充电,进pe显示正在充电,以为是小问题就放着冲,过了一个小时来看电量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改变。拆机用示波器测量没有充电波形,读取电池也没有波形适配器检测中针正常有3.3伏。又找了充电芯片的资料测量条件也都是正常。以为ec坏了,网上订了2颗ec和5颗充电芯。到货后先换ec,发现还是老样子,不充电没有读取电池数据伏,,再换充电芯片BQ24780S,换上还是一样。只能仔细的测量找问题了,找了半天都没有什么问题,突然测到公共点的电压只有18.5伏。不对,公共点应该是19伏因为用的可调是19伏,测量第二个管子的控制级电压和s级电压相等不导通,拆掉控制级的电阻测量一端25伏一端19是正常的啊,在测量第一个管子的控制级和第二个隔离管的控制级都是充电芯片6脚输出的,第2个管子没有导通但是第一个导通了故障点找到,换掉两个都正常的导通了。此机器没有图纸点位只找了充电芯片的资料。机器已经取走没有拍下图片,。发主要就是说修机还是要多测量,可能会有惊喜。
  另外本机的故障应该是第一次大短大电流的时候击穿的隔离管,但是没有完全导通的公共点居然在系统下看电影,做表格什么的都正常,所以造成了自己的误判,果然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这种弯路,0浪费时间和材料!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A:
提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增长,一般先考虑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增长,一般先考虑隔离管。

嗯嗯,pe里在涨,系统下就只提示电源以接通

网友:
学习一下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