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LA 4114P 更换显卡 土炮拆装

楼主(2019-11-28):
老掉牙的笔记本 客户要求搞好,外接显示器正常,本机不显示 , 检查显示座 一个信号脚无阻值,直接到显卡 ,拆下显卡测量,显卡本身坏了,无阻值 无BGA 设备,买的测试版23元直接土炮 拆装 成功, 下面拆屏幕的加热200 上面直风枪 400  完美解决  不要见笑

网友:
可以,又是一个纯手工维修师傅

网友A:
土炮有时会使主板变形严重,,温度控制不精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土炮有时会使主板变形严重,,温度控制不精准

我的水货BGA比土炮还差,3000多买回上了js的当,拆开一看就是上下两个电吹风加上中间一块发热砖,没有温度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水货BGA比土炮还差,3000多买回上了js的当,拆开一看就是上下两个电吹风加上中间一块发热砖,没有温 ...

没有温度探头,那不控制温度呀,全靠经验来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水货BGA比土炮还差,3000多买回上了js的当,拆开一看就是上下两个电吹风加上中间一块发热砖,没有温 ...

拆芯片时要么吹爆要么大面积掉点,现在不敢用它了,卖家也消失了

网友:
手工艺术家

网友:
手工好啊,成本低  30块钱打天下

网友:
可以了手艺不错。

网友:
应该把那土炮图片发上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开开眼界!

网友C:
技术不错,下加热是什么样子

网友:
利害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D:
好 明天发上来 其实可以这样做 做好保护没有问题的 毕竟BGA设备不是每个人都有

网友:
楼上的发来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 明天发上来 其实可以这样做 做好保护没有问题的 毕竟BGA设备不是每个人都有

你好能把土炮的图片发出来看看吗?是DIY的土炮还是买现成的呢?

网友:
冬天小心点 但HP的板子还行 最怕三星的 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下加热是什么样子

下面加热 就是拆屏幕的工作台加热

网友:
芯片必须做好保护 当下面温度达到200多时候,就可以直接吹, 先吹边上 四个边 快速吹,风枪嘴 离远一点 ,观察旁边融化了之后 马上推一下芯片,复位 完美解决,对于不是经常做BGA 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