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dows系统照样可以checkra1n越狱及pojieID锁分享

楼主(2019-11-29):
没有苹果电脑的朋友别急!,windows系统照样可以checkra1n越狱及pojieID锁

目前checkra1n越狱只支持mac os,这个方法是一个可以在Windows上越狱的可行替代方法,先在Windows运行安装wubi.exe xubuntu系统,预留空间建议128g,不能少于64g(64g没有尝试过,因为Mac os要求空间在40g以上)。安装好之后,进入xubuntu后,运行ra1nstorm0.9.3.run(直接拖拽到命令窗口,回车即可)。开始安装虚拟机,然后安装macos,这个过程全程都有提示。特别是后期安装usb的时候,如果意外退出,重新运行命令就行。如果不会可以百度一下,安装macos的过程。最后进入mac os ,安装爱思助手mac版,里面就有一键越狱了。最后提示一下,xubuntu一定要设置一下电源,屏幕休眠时间,因为启动虚拟机后,所有的usb设备都只能在虚拟机中运行。xubuntu文件已经打包分享,解压后,找到wubi.exe运行就可以了。省去下载的环节。主要分三个步骤,
1.运行压缩包里面的wubi.exe安装xubuntu,重启的时候,开机画面按下,选xubuntu
2.在xubuntu里面运行rera1nstorm0.9.3.run安装虚拟机运行Mac
3.在虚拟机mac里面运行爱思助手,一键越狱

checkra1n越狱Windows解决方案打包文件链接: 新建文本文档.txt (63 Bytes, 下载次数: 39)

网友:
越狱了就可以绕ID了嘛?

网友:
搞下来测试下,支不支持最新版的IOS越狱?

网友:
学习了,听说还真有用

网友:
支持一下。学习当中。

网友:
·
支持一下。学习当中。

网友(2020-03-26):
#在这里快速回复#可以绕ID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