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摔后CPU空焊导致触发定60MA维修

楼主(2019-11-29):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有摔过,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不开机的手机,可以拆开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的电流再进行判断。这样就比较容易缩小故障点查找。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电流,电流上到60MA然后归零,反复跳变,看这样的电流跳变是不过暂存的电流。

  测量一遍暂存的相关电压等条件都正常,摔过的机子,考虑摔虚焊的可能性大点,把CPU的周边的黑胶都刮掉,看有没有CPU电感摔虚焊的,刮了没有异常。iphone7 Plus 摔过的机子暂存容易摔短路,很少有摔上层虚焊的,那么这台手机很有可能是焊盘摔虚焊的可能性大点,拆主CPU。

  焊盘掉的都是空点,处理好焊盘,焊回主板。

【维修结果】:
  装机开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CPU虚焊引起的不过暂存电流。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板子没有变形还好,遇到这种摔的机器小电流的一般也都是直接搬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