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长条电源盒维修AC250PS-00

楼主(2019-11-29):
此电源过压损坏冒烟 已修多只 成功率高 不难 通电没反应 检查保险断 471糊了 开关管 电源芯片 整流滤波和后级无短路  初判损坏不严重 换471和保险通电短路黑绿线无输出 有点失望 量300V正常 3842 7脚无启动电压 细查供电保险电阻坏 4.7欧 更换通电风扇开转 OK!12V 5V 3.3V 正常 此电阻热缩管包着不注意 维修多耗1小时 专用尺寸电源 值得维修

网友:
色环电路坏了也不好找,这种电源价格还可以,修好值点钱,

网友:
楼主的4,7欧电阻是在R31位置吗?

网友:
学习一下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