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一秒掉电

楼主(2019-11-29):
接了个使用过程突然坏的,华硕X84H 开机一秒掉电,拆机,换电池,刷BIOS,上电指示灯全亮,一闪一闪的,电流0.220A,无法关机,开关有3.3v,+5VS+3vs+5VO+5vo+12V不停跳变,只有+3va +5VA正常,换8206,it8572无果,断开CPU主供电19V,各路电压群正常,不再闪,测CPU 电源管正常,IO芯片ALL_SYSTEM_PWRGD信号+3.3v正常 ,CPU vron死活不出,CPU rt8166已换现象一样,这到底是啥子情况啊,

网友:
cpu难道坏了。

网友:
CPU 取不下来,焊死的,我也觉得,但是CPU不是不容易坏的吗,不知道人品咋这么差,人家都是秒杀,我遇到的都是这,换了这么多零件都没好

网友:
示波器对比slp和待机以及其他信号,按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