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改集显,BIOS要刷这个,不然不引导磁盘

楼主(2019-11-29):
UMA的器件对应装上,DIS短路的要拆掉,就可以改造完成了,改不了的要不就是没对应安装电阻,或者不对阻值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

网友A:
改集显后进系统分辨率可以上到1366吗?
一代机子改集显成功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显后进系统分辨率可以上到1366吗?
一代机子改集显成功的不多。

肯定可以呀,你EDID改对就行

网友:
刷了几个备份的都卡引导那里

网友:
图片再拍清晰点真的就是优质帖了!

网友:
没遇到过,记得改完是直接亮机的,不用刷BIOS

网友:
戴尔的还没有改过。HP的就有改过。

网友:
你集显驱动能装上吗

网友:
你不用拆掉显存吗?

网友:
改后vga接口能用吗

网友:
集显是怎么改的

网友:
高手  全是干货 学习了